这个怎么理解啊?

楼主(2010-12-02):
这些值需要定义吗,怎么还有乱码?

网友A:
正常啊,,没有看到什么错误啊,,你可以写个程序全部归零就没有了

网友B:
不懂飘过

网友C:
你的程式D值用很多嗎
沒有就無所謂
有的話再去定義

网友D:
好象能用D保存字符串?不知道如何用,关注一下,楼主的字符串好象是乱码+英文。
偶试了一下可以写入中文
饿米豆腐

网友E:
看实际需要确定是否需要设置。
乱码只是二进制与字符对应之后显示出来的东西,你可以当它是浮云。关键在于前面的数值正确就行了。

网友F:
没有懂呀

网友G:
看不清,没法理解!

网友H(2011-02-11):
只是供别人调试时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