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XPLC与计算机用USB-09的通讯错误问题

楼主(2010-12-02):
我新买的USB-SC09通讯线缆,将FX2NPLC和计算机连接后,在GX Developer 中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但在FXGP-winc中却出现通讯错误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我的线缆驱动装后提示为COM3口,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A:
問題應該是在軟體上,你幹嘛要用老的編程軟件了?

网友B:
有可能是通讯线的问题,我遇到过相似的问题,用山寨的SC-09电缆在FX系列上能正常通讯,在A系列上就通讯不上,换了原装SC-09(红色的那种)就解决了。可以先换电缆试一下

楼主:
我的电缆是黑色的,如何区分山寨的还是正版的,是电缆的问题吗?

网友C:
谁让你用老版的
一路走上来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E:
我也有跟你的是一样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F:
有了炮弹还用得着机枪吗?

网友G:
FXGPWIN我也用习惯了,正在慢慢熟悉GX-Devel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