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IH程序下载困惑
song2007

楼主(2010-12-02):
公司有一设备CQMIH CPU51 I/O脉冲模块 PBL21,下载CQMIH程序时出现:
如何查看修改特殊单元程序的数据?
song2007

楼主:
CQMIH程序下载困惑

网友A:
可能要单独传送设置的数据。原来用过,现在不记得了。我看你上面都打勾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了

网友B:
取消扩展函数前面的对勾看看,下载扩展函数,有的需要调整拨码开关或者设置扩展指令的设置的。
CQMIH程序下载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