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问题

楼主(2010-12-02):
[]请教一下版主:
我在本站下载的Wincc flexible 2008 现在打开后不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A:
将安装软件放到“C”盘后,解压。点击“STEUP”文件就可以安装。在安装过程中系统可能会提示重新启动电脑,重新启动后自动安装了。安装完成后需要安装相应的授权。

网友B:
Wincc flexible 20087版的怎么安装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安装在其它盘不行吗?
安装方法:
1.首先将文件解压。2.然后找到“swccfl08.rar”再解压,解压为“swccfl08.iso”然后用虚拟光驱安装软件。值得一提的是安装完毕后,请先不要重启计算机,先执行“crack”文件夹中的两个文件,目标选“C:”盘。然后重启计算机,就可以看到令人兴奋的界面了。
在网上找的,还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