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大家知道西门子变频器G120和MM440如何共直流母线(两变频器相互接线),还有就是如果再共接制动电阻,应该怎么配快速熔断器,
我这边用的是110kw的G120和200kw的MM440,应该配多少平方的线,还有应该配多大的快速熔断器

有应用过上面变频器的给个建议
谢谢啦

网友A:
给个共同的参考点呗
???
我上面讲的蛮详细了
就是共直流母线该配多粗的线径,多大的熔断器,对应上面的功率
jxh668

网友B:
”共接制动电阻“???

"功率单元 PM250 内置制动回馈功能,制动时无需制动电阻可直接回馈电网,全功率段都能实现换相整流,节约电能并可避免由于制动电阻工作时发热造成人员烫伤的潜在危险;内置的高性能 EMC A 级滤波器不产生任何系统干扰,而且较小的直流母线容量意味着减少了谐波,降低了输入电流与常规变频器比,降低到 80%,再无需加装任何输入元器件,例如电抗器、滤波器等。"

有以上功能,共用母线的意义就不在了
我们这里没有采用带内置制动回馈功能也不带内置滤波器,直流母线是为了动作过程中处于发电过程的时候多余的电能能够回馈利用,剩余的才通过制动电阻进行消耗
公司这里担心回馈电网污染电网,因此采用共直流母线方案,而没有采用回馈电网方案,能再帮看看吗?
而且变频器已经买好了,也就是硬件条件已经有了
  • 下载积分:+3(njaolian)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jxh668

网友B:
    当不同类型的交流变频器通过共直流母线互相连接到一起的时候,由于预充电控制的不协调性和整流回路的配置不同,将会大大降低系统的可靠性,而且在变频器预充电、电动机电动或是电动机发电状态时不同变频器之间还有相互反作用。
    基于上述因素,要为交流变频器共直流母线方案制定一个统一的通用指导方案将会变得十分困难,而去分析和研究在不同运行模式下可能产生的电流等级将变得十分有必要。因为有了模型分析产生的数据之后,才能针对不同的共母线方案选择合适的部件、合适的母线连接方式,否则将会面临整个系统不稳定因素的干扰、交流变频器的损坏等现象
  • 下载积分:+2(njaolian)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网友C:
    直流母线可以“共”而制动电阻不能“共”。
    我的制动电阻接在其中一台变频器上,我所说得共,是指,多余电能在这台变频器的制动电阻上消耗,可以吗
    jxh668

网友B:
    由于交流变频器整流部分的多样性导致并联的先天性不足,无论在预充电还是电动机处于电动和发电状态时,变频器的整流部分都有可能不能很好地分配电流。这将导致在并列方式下,不同变频器之间会增加额外的环路电流。因此,在不同的交流变频器被连接到一起之前,对系统必须做一个精确的分析以确保系统在不同方式下的安全和可靠。
    我这里用的G120是MM440的升级版,西门子工程师当时帮配套选型的时候说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中间的快速熔断器的大小,还有电缆的粗细,110KW的G120和200KW的MM440,配套的,打西门子热线,他们说国内有很多家这么配套使用,但他们不提供这方面封支持

    jxh668

网友B:
    要想完美的共用,外国人用一个大功率的母线电源,用两根铜条并排连接一串的方案,这样就能够解决一些多个整流部分的多样性导致并联的先天性不足

    jxh668

网友B:
    ”我这里用的G120是MM440的升级版,西门子工程师当时帮配套选型的时候说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中间的快速熔断器的大小,还有电缆的粗细,110KW的G120和200KW的MM440,配套的,打西门子热线,他们说国内有很多家这么配套使用,但他们不提供这方面封支持“

    如果一定要用,并列方式:电缆的粗细按50安左右的载流量;背对背并列方式电缆的粗细按30安左右的载流量
    谢谢你,谢谢回答
  • 下载积分:+4(njaolian)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