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输入

楼主(2010-12-02):
各位老师:请问下在三菱编程软件中,常闭点的下降沿怎么输入啊?谢谢1

网友A:
没有的。
使用A接点+NOT指令替换吧。
Good Luck

网友B:
非得用指令么,软件中都有的吧

网友C:
LDF或P如何阿

楼主:
老师,NOT指令是什么指令?

网友D:
常闭下降沿与常开上升一样

网友E:
常闭点的下降沿不就是常开点的上升沿吗?

网友F:
楼上说的正确,NOT即非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