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计数模式与脉冲输出模式之分!

楼主(2010-12-02):
高速计速模式共有哪些呀,U/D ,U/D×2 ,P/R,P/R×2, A/B A/B×2,A/B×3,A/B×4 这不是有这八种? 这分别是什么意思?
那脉冲输出模式呢?是不是U/D P/R A/B这三种???
望家园高手赐教!

网友A:
高速计速模式 有单相单基数类似你那个U/D U代表增计数 D代表减计数 如果是C235都是用X0控制 M8235代表计数方向
还有单相双计数 和AB相计数
脉冲输出模式 主要就是2种 一个是正反脉冲 一个就是脉冲+方向

楼主:
这是永宏的选型手册上截取的,图中红色框标示的能不能解释下?

楼主:
请教高手给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