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我这有一个俺穿的小型变频器(2.2KW),所用的输入电源为三相200V,也可接单相,请问现如果接单相220V市电,把火线零线分别接输入R,S端,然后把S端和T端端接,请问这种接法可以吗?会有什么隐患吗?变频器说明书上说明是R,S端接即可,T端悬空(而且做重点号,万不可与任何端子连接!),本人这边有好多台设备变频器都为这种接法,运行了好久,好像也没什么事发生!请问这种接法可以吗?有必要改变吗? 谢谢!

     请有对变频器深入了解的人参与讨论,谢谢!我分析了三相全波整流电路,好像会对整流管造成不对称的冲击........

网友A:
端接也没什么问题,最好是悬空

网友B:
接R  S 端,T 端空着不接。

网友C:
这种变频器一般为台湾和国外所生产,在使用时可接三相220V也可接单相220V。接单相时,R,S,T三个端子任接其中两个端子,而另一个不接就行了。

网友D:
變頻器~~有些產牌~可以直三相變單相~有些產牌~就不能這樣三相變單相接~遇到這各問題最好是直接問經銷商的技術部門~據我所知~會影祥變頻器的壽命跟馬達的損耗~

网友E:
  里边是是整流电路,一般随便接两相就行,但是有的开关电源是单独的两相,所以就接那两相。第三相不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