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软件的使用技巧

楼主(2010-12-02):
对于仿真软件我用的比较少,可以说基本没有怎么用过。因为我觉得麻烦,好像如果涉及外部的输入信号是需要手动变更的。
但是听各位大侠都说他好用。
所以想请教一下,比如我们的产品,输入一个指令,他必须自动完成很多的上下、左右动作,而每个动作的停止是依靠限位或光电停止的,然后触发下个动作。
而且在动作的过程中有些开关是会被重复使用到的。你们是如何使用这个仿真软件的?
注明下,我用的是OMRON的仿真软件。

网友A:
2楼正解
做自己,信自己。

网友B(2011-01-16):
模拟时,给对应的开关一个1或0就可以了

网友C:
仿真是测试你的编程是否存在问题的,不是用来做全自动控制的。

网友D:
仿真是测试你的编程是否存在问题的

网友E:
安装软件的版本要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