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2台FX1S用485BD组成的 N:N,,,,,但灯不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02):
那位有2台FX1S用485BD组成的 N:N,,,,,但灯不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2点:
第一、通讯线接得对不对,请根据通讯模块的说明书检查接线
第二、程序 程序的内的通讯指令有没有用起来、站号设置了没有

网友B(2011-01-01):
1楼的说法是对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两台1S的485通讯没什么意义呀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