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10-12-02):
各位老师
小弟小小的问一句 FR-E720的说明书是不是FR-700这本!

网友A:
E700包含E740和E720 并且两者参数和设置都一样的,只是供电电压不同

网友B:
E700系列产品都是一样的说明书

网友C:
哦,又长见是

网友D:
720、740都是700系列,都一样的说明书!720是220V电压,740是400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