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两个问题?

1.三相220V电源,我能直接将其中的两相接到单相220v的用电设备么?

2.350A的电焊机,大伙一般选多大的断路器?

。。。

网友A:
三相作两相电流会变小
  •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网友B:
    1,肯定是不行的
    2,350A-400吧,这个我不在行。
  •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肯定是不行的
    2,350A-400吧,这个我不在行。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作两相电流会变小

网友C:
    1  三相220V电源,我能直接将其中的两相接到单相220v的用电设备么?  可以

    2   350A的电焊机,大伙一般选多大的断路器?  你说的350A是电焊机输出电流吧

      电焊机的功率也就十几千瓦,电源380伏的话也就二十几安
  •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楼主:
    今天看到一条日本原装的流水线

    三相220V输入控制柜。。。

    其中看到一个PLC是FAMA牌子(不熟悉),PLC电源的两端直接接到三相中的两相。。。

    还有一个直流电源,也是直接接三相中的两相、、、

网友D:
    350A的电焊机,用40A-60A的断路器
  •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三相220V电源,我能直接将其中的两相接到单相220v的用电设备么?  可以

    2   350A的电焊机,大伙一般选多大的断路器?  你说的350A是电焊机输出电流吧

    电焊机也是三相220V,功率15KW,输出电压36,定格电流360A。。。(日本的看不明白)

    没有用过这东西,不懂!
    开始看到前面的配电箱断路器只有160A,后面带5台电焊机(安川焊接机械手)。每台360A。把我吓了一跳。这能带的动?
    所以我不知道电焊机前面应该加多大的断路器?

    嘿嘿。。。谢谢兄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0A的电焊机,用40A-60A的断路器

    多谢哦啦。。。

网友E:
    1.可以,但是注意安全!零、地要分!
    2.根据1次侧额定电流选断路器,而不是根据二次侧电流选断路器!
  •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网友F:
    1.可以的。
    2。没用过电焊机,不敢胡说。
  •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网友G:
1.三相220V的电源理论上可以接单相用电设备,但要考虑好功率问题,电流会加大啊!
2.这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电焊机、用多大的电流焊接、焊接电缆长度才能估算:
1。交流电焊机:俗称弧焊变压器,主要有BX1-500、BX3-500型;如果以300A电流焊接的话,其每小时耗电量大约是8.4度(按焊机效率80%,使用率70%,焊接电压32V计算);
2。晶闸管整流焊接:ZX5-500;如果以300A电流焊接的话,其每小时耗电量大约是8.96度(按焊机效率75%,使用率70%,焊接电压32V计算);
3。逆变焊机:ZX7-500:如果以300A电流焊接的话,其每小时耗电量大约是7.47度(按焊机效率90%,使用率70%,焊接电压32V计算);
以上计算均假设焊接电缆长度为0米,实际耗电量因焊接电缆有损耗会更大一些,告诉我焊接电缆长度也可以作精确计算。

网友H:
三相220V电源,我能直接将其中的两相接到单相220v的用电设备么?
这个完全可以。
其他的问题不知,不好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三相220V的电源理论上可以接单相用电设备,单要考虑好功率问题,电流会加大啊!
2.这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电焊机、用多大的电流焊接、焊接电缆长度才能估算:
1。交流电焊机:俗称弧焊变压器,主要有BX1-500、BX3-500型;如果以300A电流焊接的话,其每小时耗电量大约是8.4度(按焊机效率80%,使用率70%,焊接电压32V计算);
2。晶闸管整流焊接:ZX5-500;如果以300A电流焊接的话,其每小时耗电量大约是8.96度(按焊机效率75%,使用率70%,焊接电压32V计算);
3。逆变焊机:ZX7-500:如果以300A电流焊接的话,其每小时耗电量大约是7.47度(按焊机效率90%,使用率70%,焊接电压32V计算);

够专业。。。呵呵呵。。。

10M左右

网友I:
要用60A的,40A的有时会跳的,我公司很多315的焊机

网友J:
三相中的任两相间的电压就是380伏。用在220伏的电设备肯定不行,

网友K:
3相220V是指线电压,单相220V是相电压,不可互换、代替,曾经我有位客户把三相220伏取两相接到单相220伏的灯泡上用,结果灯泡烧坏了,保险丝烧断了!

网友L:
1。可以,两相接到单相220v的用电设备
2。电源380伏,350A是电焊机输出电流,电焊机三相进线,50a空开。如电焊机2相380v进线,100a空开

网友M:
三相220V,接其中的二相到单相用电器(220V)中是可以的。
350A的电阻焊它的一次侧电流是多少?可以按一次电流的1.3~1.5倍计算。

网友N:
三相220V电源,能直接将其中的两相接到单相220v的用电设备

网友O:
三相220V电源,即是线电压为220伏,完全可以作为单相220伏使用的。任意接到三相线的两相上。

网友P:
1.日本的动力电压是三相220V,市电是AC110V.我国的是AC380V/AC220V.建议用变压器转换了用.好用,放心.
2.连好线用钳型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Q:
16楼和17楼的没有听过三相220的电源吧作,在日本,台湾等地方用的就是三相220V的电,工业三相220V,民用是单相110V

网友R:
好像是可以的,我们厂经常这样干

网友S:
弄过,三相220v,厄瓜多尔就是这个电压,可以接任意两相组成220V使用,
另外注意的是,电流计算电流,按照380V的计算电流后乘上1.732就是你的电流了
公式P=3*1.732*UIcos&
推导一样可以计算出来电流是你按照380V来算的1.732倍
因为380/220就等于1.732
明白了吗
通过这个计算出来的电流,乘上系数,就可以得出你要的空开大小了
频率要匹配
我只回答220V问题,焊机俺不懂,不当出头鸟
焊机找别人的回答吧

网友T:
除了3相220的电机不能改,其他都可以用3相4线380的改,没问题。当然要具体对待的。

网友U:
引用楼主ak47m16u571于2010-12-02 19:25发表的 关于三相220v? :
两个问题?
1.三相220V电源,我能直接将其中的两相接到单相220v的用电设备么?
1.可以使用
2.本人不了解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V:
以前在日本人的设备上的确见过三相380的变压器变成三相220V之后,后面只要是220V的控制器都用三相中的2相,所以应该没问题,焊机没用过,不会。

网友W:
关于三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