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请问各位师傅欧姆龙PLC NC端子怎么用

楼主(2010-12-02):
CP1L输入输出各有二个NC端子,具体怎么用啊?了谢谢

网友A:
那个端子是空的,无任何作用,因为是和别的型号用相同模板的原因。

网友B(2011-01-09):
没用的端子

网友C:
2楼的说法是对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2011-02-22):
我想是备用的

网友E:
空端子,不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用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