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这几天在调试一台设备,用伺服加上同步带,带两个轴转动,中间还经过减速器。
刚开始运行很正常,但是经过1小时左右的空跑,发现原来原点的位置偏了,而且不至偏一点点,至少有3-6度。
运行越久,偏差越大。
伺服是用定位控制,松下A5的,转一圈的脉冲是10000,加上15:1的减速器,也就是150000一圈。
请问各位大哥,怎么清除这种累计误差。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干扰引起的错位。不过本人曾经也遇到过一台松下伺服,运行时出现错位,累计错位严重,伺服没有报警,更换伺服后解决问题了。
jxh668

网友B:
同步带不会有累计误差的

楼主:
今天重新检查了机械部分,螺丝都固定了,没什么问题。
程序也试了,绝对和相对定位,但效果一样。
伺服也把刚性调大了,偏差还是一样。

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检查了机械部分,螺丝都固定了,没什么问题。
程序也试了,绝对和相对定位,但效果一样。
伺服也把刚性调大了,偏差还是一样。

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能不能把10000改小点试试,改成3000试下吧。

网友D:
有没有正反转动作? 如有就是正反转背隙导致。

楼主:
回楼上的,没有正反转动作,只有正转。

楼主:
会不会是伺服电机的功率不够?

网友E:
伺服控制器有很多项监控功能,其中有一项是监控伺服电机编码器当前位置的,归零后你监控编码器当前位置是多少,记下来,运行一段时间后看看显示位置变没变,如果变了那就是plc到驱动器的高速脉冲有干扰,是驱动器少收或多收脉冲,如果显示位置不变那就是电机轴跟同步带轮之间有问题。

楼主:
谢谢了,明天我试了。
如果是丢脉冲,会不会跟扫描时间有关,我程序3000多步。

网友F:
楼主的是不是双轴驱动一条皮带做断续运动,感觉要不断对伺服的实际值检测在下一次进行修正,这样,就把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产生累计误差了。

网友F:
或者是电子齿轮比不对或精度不够。
用伺服加上同步带,带两个轴转动,中间还经过减速器。
刚开始运行很正常,但是经过1小时左右的空跑,发现原来原点的位置偏了,而且不至偏一点点,至少有3-6度

仔细再看,发现楼主的是单个电机用同步带经过减速机驱动两个转轴的

楼主:
我没有设电子齿轮比,松下的伺服可以直接设置一圈的脉冲数。

网友G:
多谢谢楼上的那么多兄弟
小弟长见识了.

楼主:
昨天将程序精简了一下,只留了定位程序,400多步,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H:
顶起来等高人.

网友I:
积累误差是客观存在的,你永远都无法真正的消除!!!
解决的办法很多,这里见议两种。第一种是加装绝对编码器,可以准确地记住零点位置,保证不会错位。
第二种方法是加装零点近接,每转都做一次零点校正。这种方法比较简单和常用,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请教楼上的,零点校正,在程序上需要怎么做?
我有装原点开关,每次运行前要回零点。
有个问题,这台设备只要自动运行了最好不回原点,因为回零需要伺服转动,这样各个工位的产品就送走了。

网友J:
可以找一个合适的点,做回原点.即在靠近原点时,边工作边找原点
QQ:6395435

网友E:
你检查是否丢脉冲了没有?

网友K:
同意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