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自己编的程序,几个月后,今天打不开了,打开有个报警,确定后,基本页面都不见了,这是什么回事?

还有的程序打开时显示,“找不到此声音库”“找不到此向量图库”“找不到这个位图库”

这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要那样才可以避免这样问题?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A:
你换电脑了?还是重装了软件?

你几个月前编程时,使用这些图库元件,现在软件不能找到它们了。。。

建议将“找不到此声音库”“找不到此向量图库”“找不到这个位图库”
换成其他找得到图形

或者重新导入该图库

网友B:
以后做完程序后,编译一下保存就没事了。
等在用的时候再反编译一下。
换电脑和重装软件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你的电脑重装过吗?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文件路径不对

网友E:
可能是图库没了
jxh668

网友F:
要压缩保存,不然换了环境就少东西了
  • 下载积分:+1(吴德星)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压缩保存,不然换了环境就少东西了

    请问是在工具栏---压缩,保存完成。还是用压缩软件完成?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工具栏---压缩,保存完成。还是用压缩软件完成?

    工具栏---压缩,保存完成。

网友H:
    找到原来文件的XOB文件反编译就可以的
    jxh668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工具栏---压缩,保存完成。还是用压缩软件完成?

    同意8楼

网友I:
你那个一定是在别的机上面拷贝到别外一台机上的!所以要重新反编译一下就好了

网友J:
楼主是不是重装了系统,我的500系列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重装了系统后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