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问大家:触摸屏能否从保存在U盘中的.txt文件里读取数据?谢

楼主(2010-12-02):
大家好,新人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先谢过。
触摸屏能否实现如下功能?
从一个U盘读入多个.txt文件(例如20个),然后,将这20个文件名都列出在界面,可以从这个列表里,任一选出一个.txt文件,打开这个.txt文件并能读出里面的100行数据(每行4个数据,均为数字,且都小于1000),再将这个数据输送到与之相连的PLC里。要求越简单越好,越便宜越好。

网友A: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 还没这么高级 有待你去开发

楼主:
谢谢1楼的兄弟,
这个好象确实是有这种需求的啊。例如,我有一系列产品,加工的工艺流程大致相同,只是参数有变化,那我就可以先触摸屏去读保存在文件里的参数就行了,而不要用手工去输入。

网友B:
大多数屏的厂商将这种需求称作为配方,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厂家可以实现从TXT文档中读取,要实现,只有厂家的屏支持完全的脚本,如西门子中高端的屏,支持VBS,可以创建文件流去读取文本文件,或者是完全的C脚本。
凡是使用到脚本,那就没有什么最简单的,为何非要从TXT文档读取呢?将Execl导入配方文件,然后以配方去操作,这正是绝大多数屏处理楼主的需求所使用的方式。
Regards

网友C:
你可以做配方功能啊!

楼主:
谢谢Cvlsam,
确实并不是必须要读.txt文件,我只是举个例子,能用excel表也一样,
谢谢给我这个思路。

楼主:
一并感谢libo,
并再问,这个excel文件怎么输入到触摸屏里呢?触摸屏可以读U盘里的excel文件吗?

网友D(2022-08-29):
我也想知道这个解决方案,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不知道这个问题可有解决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不知道这个问题可有解决方案
2022年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太多了,讲究一点的做了通用格式的文件导入导出,一般都是CSV文件直接用excel编辑;不怎么讲究的会自己定义一个文件格式提供专用工具进行数据导入导出
具体哪家的怎么用,回去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