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128MR-001PLC不能运行

楼主(2010-12-02):
一台三菱FX2N-128MR-001PLC上电电源POWER指示灯亮,拨动开关至RUN处,不能运行,RUN指示灯也亮,无任何报警,备用3.6V电源正常,拨动开关也是好的,与电脑连线无法连接,请各位师傅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刚刚写错了,RUN指示灯一直都不亮

网友A:
电源是否正确输入,也有可能是内部保险丝烧断,还可能是电源部分坏了。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B:
与电脑连线无法连接?是通过编程口并用编程软件无法连接还是通过通讯口与电脑无法连接?讲清楚方便判断。
如果是后一种无法连接,要考虑程序内的连接参数是否被程序自身改动。也就是程序有了“问题”

网友C:
我有一个这样的二手PLC要卖。QQ:1531319960

网友D:
查外部供给的电源是否正常,当外部供给的电源低于额定电压且偏离大于允许值时,PLC将无法工作,但POWER灯还会点亮的,本人曾遇到过多次
当然,PLC内部的电源板出现问题也是此现象
另外楼主提到,PLC与电脑无法通讯,个人认为就是外部电源或PLC内部电源板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仔细检查下内部电源,原来一直都是可以的,放置了大概有两个月没有用,再拿出来用时就出现了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拨动开关至RUN处,RUN指示灯不亮,电源指示灯一直亮,无任何报警,也无法连线

网友E:
应该是PLC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