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下,额定频率是50HZ的三相异步电机,用变频器控制调整到大于50HZ运行,电机会怎么样?会损坏吗?会影响使用寿命吗?

网友A:
调到70hz以下可以正常运转,我曾经调到90HZ用就是温升高点。
學無止境
工控组态

网友B:
轴承好的话,提高二三十HZ没问题!

网友C:
超过50HZ我们把它叫恒功率调速,也就是功率不变,最高可以调到400HZ

网友D:
变频电机没事的。

网友E:
不要听3楼的,他想卖新电机给你,哈哈
爆掉换新的
你加一点点没问题,加0—20HZ范围内,不要超出太多

网友F:
超过50HZ可能有温升上升严重的危险。因为普通电机的散热是依据50HZ条件下自冷却进行设计的。变频电机的冷却是独立冷却故可以将频率调高些。像楼上说的一般频率调整到70HZ以下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碰到最多的问题是电机散热风扇的噪声与扭矩太小,其余的都没什么

网友H:
我们调到120HZ也在用,呵呵,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我们有多台在80到90运行,一台在120运行,都是普通电机一直都没问题。
自学

网友J:
90HZ以下没问题。但要考虑温升和轴承磨损的问题。

网友K:
如果电机在50HZ时负载是满负荷的,那么在60HZ运行,噪音变大,轴承寿命大大减小。电机发烫是严重的,长时间就是烧电机。

网友L:
如果负载较轻,到100HZ没问题。如果负载重,电机就不行了,发热和机械损伤都比较严重。我的经验,电机功率如果超过11KW不建议你超工频过多使用。大电机转子加大,要求动平衡的精度也要增高,电机如果质量不太好的情况下故障率肯定大幅增高。相对来讲变频电机稍好一些!

1162859666@qq.com

网友M:
如果是普通电机可以调到80Hz都没问题,如果是变频专用电机可以在200Hz下运行,

网友N:
一般情况下普通异步电机100HZ以下用变频器控制没问题,太高马达会没力。除非用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O:
找点资料看看。比效,比效,你就会明白。

网友P:
普通的电机运行频率在25Hz--75Hz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大问题,基本不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变频电机一般也就是另加了散热装置

网友Q:
14 楼说的好。

网友R:
我厂有几台都调到85HZ运行就没出现问题。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