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2):
各位仁兄,我想请问假如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数值输入控件,将它定义为16-bit unsigned类型,当我输入带小数的数值后,比如2.5,其对应的数据寄存器真正的数值是多少呢?谢谢。。。
请作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这样

网友A:
首相你看屏上可以输入吗?然后你在监控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相你看屏上可以输入吗?然后你在监控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是可以监控,但我想知道为什么这样

网友B:
25,触摸屏上的小数点都是假象。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触摸屏上的小数点都是假象。

为什么是这样呢?

网友C:
支持浮点数吗?

网友D:
设定的都是大于等于0 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