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线

楼主(2010-12-02):
电镀线用欧姆龙的PLC用什么指令做好做点,可以给个列子吗

网友A:
请说明具体的工艺流程和工艺方法

网友B:
不是一个指令就能完成的哦

网友C:
需要具体的控制流程和工艺要求才可以啊

网友D:
程序样例里下个程序先看看

网友E:
晕倒,PLC是根据工艺要求才可以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