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0mr怪事

楼主(2010-12-03):
不断电时电源灯正常时(断电后隔10分钟后才会亮),运行灯不亮,cpu.e亮红灯(程序清除后依然),程序没问题,同触摸屏连接后居然全部都还有输出(继电器能吸合),但输出指示灯一个都不亮,请教各位大虾
指点一二,实在没弄明白

网友A:
估计程序板出问题了,要换PLC了,看看有没有进水或有其它的灰尘呀什么的

网友B:
PLC的硬件故障,需要维修了。还有一个问题,FX系列的,山寨的出现了很多,直连那个很差。。。
jxh668

网友C:
PLC山寨的,电源采用了劣质电容

网友D:
plc内部电源故障,

网友E:
估计CPU坏了。换台新的吧。

网友F:
硬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G:
原来这样了的是PLC坏了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plc内部电源故障,
这个可能性很大,我见过山寨的三菱plc是电源是24vdc和12vdc两个输出。正品三菱plc是24vdc,5vdc,50hz低电压浮充。
建议楼主看看电源一共几路输出,每路输出是否工作正常?或者找到同型号代换相关部分试下?

网友I:
应该是PLC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