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变慢

楼主(2010-12-03):
各位同行!我对电脑不是很懂,不知怎么的,这几天我的电脑在打开网址和打开文件教特别慢,不知什么原因?
重在积累!

网友A:
内存不足,常驻内存的东西要优化,查杀病毒。

网友B:
电脑有了多久?
变慢的原因很多啊,不好一一分析。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新做系统。
现在ghost 系统安装盘很多,弄一ghost一下。

网友C:
中毒、垃圾文件过多引起,建议杀毒、处理垃圾文件,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再不行的话,考虑硬件问题如:硬盘等

网友D:
中毒、垃圾文件过多引起,建议杀毒、处理垃圾文件,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再不行的话,考虑硬件问题如:硬盘,内存小等

网友E: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