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触摸屏程序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0-12-03):
请问:用CXONE V4.1 (OEE Image).iso里面的CX-Designer。怎么打不开ns触摸屏的程序,是否与版本有关系该用那个,那位高手给看看。

网友A:
你这个是NS的屏?应该是NT631C的吧
我用NTST3.1打开了!!

网友B:
是你选择的打开的软件不对应。

楼主:
谢谢,已解决,感谢smallnick!

网友C:
我来看一看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