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系列触摸屏如何显示程序某一输出长期时间?

楼主(2010-12-03):
我用NP3-MQ001B触摸屏,如何显示CP1L某一输出的运行时间,触摸屏的可选区域只有TIM但记录时间太短,但又无法选择TIML,谢谢!

网友A:
PLC里面计时,存DM区,输出OFF时清0,在HMI上用数字显示可以吗?

网友B(2011-01-19):
把你要显示的数据传送到DM区。用DM区去显示就可以了。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