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BD连接问题

楼主(2010-12-03):
我有一个232转485转换模块,想通过485连接到FX2N PLC上,现在在PLC上安装485BD后接完线编程软件不能通讯,有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232转485模块485端有6个接线端子,分别是:VCC、GND 、RXD+、RXD—、T/R+、T/R-
FX2N-485BD上有5个端子,分别是:RDA、RDB、SDA、SDB、SG
接线的方法是:
转换器 PLC
GND SG
RXD+ RDA
RXD— RDB
T/R+ SDA
T/R— SDB

网友A:
FX2N-485BD不能用于编程软件的通讯。

楼主:
我现在用通讯助手给其按通讯协议发报文也没有反应,只有RX,TX通讯灯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通讯接收区什么也没收到。如果通过编程电缆来发送则有接收内容,并且根据协议来翻译应该是回应正确。
我不知道是不是接线的问题,已试过好几种接线方法了

网友B:
FX2N-485BD不能用于编程软件的通讯,

网友C:
485BD和编程口通讯格式有不同哦,多找点资料吧

网友D:
直接买条编程电缆,或者通过触摸屏与PLC通信更简单。
研究的精神可佳

网友E: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