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03):
我现在快晕了,大家看,为什么VD708和VD28的数据都是1.64,程序就是不通呢?为什么在状态表里监控无符号数据时不一样?换成监控浮点数的话,就都是1.64了,为什么?上面的程序VD708我已经四舍五入了,取小数点后2位了,数据是1.64,VD28是设定的数据,也是保留小数点后2位,但是为什么都相等了,就是不通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VD28是如何转换过来的?
浮点数精度过高,直接用==R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就像监控时这样,用浮点数监控都是1.64,但实际上其数值并非完全一样,所以程序比较出来两者不相等。
建议将浮点数转换为整数,用整数比较指令。
或者设定一个小误差范围,如用<=R VD708 1.641 替代==R

楼主:
谢谢版主,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B:
版主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