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32转换为SC09

楼主(2010-12-03):
用232转换SC09不能用是怎回事?

网友A:
SC09是一个数据线的型号 一边连接到电脑的RS-232口 另一边连接到FX PLC的编程口

网友B:
SC09是链接到三菱PLC的,PLC是422的规范啊。

楼主:
我用笔记本的、没有九针串口、端口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C:
用USB换为SC09

楼主:
是啊!用USB转SC09

网友D:
建议用USB-SC09

网友E:
你的笔记本没有232口,这是真的。你有USB转232吗?如有,安装驱动了吗?如果安装了驱动,你看到设备管理器里有COM口?如有,你在《在线》《传输设置》里更改COM口吗?如果你都做了,你肯定可以传输了。我就是这样做的。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3(向日葵)

网友F:
7楼讲得够详细了。

网友G:
买条USB-SC09就好了,才40块钱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cba113e3ae77cc65336196f0b1d878e7.htm?ssid=r11
我的几条线都从那买的,还不错

网友H:
买来就可以用的,不用转!

网友I:
很好很强大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可能是系统某个地方冲突…重装系统后重新设置各对应端口…可以了!感谢家园的朋友以及热心人士!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用USB换为SC09
我也是使用这样的连接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