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风机是属什么类型的负载?

楼主(2010-12-03):
如题,一般负载或是平方转矩?

网友A:
鼓风机和离心水泵是一类

网友B:
变转矩平方负载呀

网友C:
变转矩平方负载

网友D:
感性负载
jxh668

网友E:
平方转矩负载!
平方转矩负载的特点是:负载转矩和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即转速越大,转矩也越大。如风机水泵就是这一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