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如如何把字符串赋值问题?

楼主(2010-12-03):
如s1 string
s2 string
s3 string
s4 string
我想把字符串辅到s1中,用move 不好使,请问用什么能实现?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A:
用MOVE,字符写在单引号里。如:
L 'AB'
T MW0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2011-11-04):
好像不能直接赋值,得通过变量实现。
如:DB块中建立S1、S2,你可以在wincc中建立一个输入输出域,然后界面中输入几个连续字符给S1,在step7中使用FC21系统功能块将S1赋值给S2

网友C:
希望高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