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元件设置

楼主(2010-12-03):
TO KO K2 D450 K1
其中D450里面的值能人为的更改吗,怎么更改。

网友A:
PLC程序的MOVE指令、外部触摸屏等都可以修改D450的值。

网友B:
当然能啊,在程序里用传送指令改或用触摸屏改都行。

楼主:
能在GX DEVELOPER 软元件内存里面修改吗?

网友C:
写一条指令,如MOV K100 D450 ,就能改了

网友D:
传送指令可以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在GX DEVELOPER 软元件内存里面修改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