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力士乐FE系列报警CPU怎么处理

楼主(2010-12-03):
博士力士乐FE系列报警CPU怎么处理,是不是变频器自身问题,以前一直用,并且在同一个地方装,都没事,就这一台偶尔会报这个警

网友A:
故障码是什么?
CPU— 是指CPU受到电磁干扰误动作,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
应排除周围环境干扰源。。检测CPU、外围电路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
应该怎么检测CPU、外围电路数据,说的具体点

网友B:
博士力士乐FE变频器,本人没接触,但DKC伺服驱动接触较多,好多年前,我单位一台设备上的DKC伺服驱动频繁损坏,后来我查出该伺服驱动的接地线连接不正确,解决该项后,运行十多年了一直没出现问题。希望能给楼主一些参考,接地-----电源质量,查一查吧

网友C:
用酒精清洗一下主板,不行的话,就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