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各位,我的GP里面的地址已经设置,SRC    IP   ADD                      192.168.0.100
                                                                  SRC   PORT    NO                       8000
                                                                  DEST  IP   ADD                       192.168.0.1
                                                                  DEST  PORT   NO                         1025
                                                                  PROTOCL                                       TCP

     PLC:192.168.0.1          端口  1025

出现错误:    02:FE:0E

请问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兄弟看看附件
附件: gp_m.part1.rar (1000 K) 下载次数:179
附件: gp_m.part2.rar (1000 K) 下载次数:150
附件: gp_m.part3.rar (306 K) 下载次数:150

网友B:
PLC 里面   ' OPEN SETTING" 也要设为  UDP    MC  PROTOCOL    1025

网友C(2011-11-04):
终于找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