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FX2N错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03):
问大家,我的FX2N为什么每次传输完程序时就出现这个画面??

网友A:
FX2N不支持软元件注释写入PLC

网友B:
检查软件的参数设置,默认分配看看可以不。

楼主:
1楼的老师。FX2N真的不支持软元件注释写入PLC,也就是说写入时只能传送主程序。是吗?

网友C:
检查软件的参数设置,默认分配看看可以不

网友D:
参数设定不正确,程序占用加上注解用的内存加上文件寄存器的内存超过最大内存.
参数设置好是可以输入软元件注解,且使用无问题.

网友E:
7楼正解,可以加注释

网友F:
参数匹配错误

网友G:


网友H:
参数设置中的注解用内存数值设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