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10-12-03):
请问三相220伏输出的,如何接三相380伏的电机?请教下。。。。

网友A:
不明白,请说清楚点

楼主:
我的三相电压是220V的,要接一个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应该如何做?
改接线方式???
工控组态

网友B:
将星形改成三角形,如果本身是三角形,就要拆开电机该接线方式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把电机改为三角形就可以了
自学

楼主:
3KW以上是要求三角形的,如果接成星形电机的输出功率会下降喔。。。是吗?
工控组态

网友B:
改成成星形功率是不会变的,线圈承受的电压还是一样的
!

网友D:
如果是三相380V的星形接法的电机改接成三角形接法后才能接入三相220V当中去,电机相电压不变功率不变,放心使用.

楼主:
谢谢以上这么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