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omron的cp1E与PLC连接时经常连接中断

楼主(2010-12-03):
omron的cp1E与PLC连接时经常连接中断不知大家有没有主[这个间题。

网友A:
是不是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B:
软件问题,通讯线问题,现场干扰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C:
你用的是普通usb-com吧,如果是就回有楼主的问题,有几种方法可解缺,买原装omron-usb-com线,或买普通pci-com卡,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