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3):
我想自制一根通讯电缆,两个头都是九孔的,请高手指教如何连接!

网友A:
谁跟谁通讯的?

网友B:
根据你要连接的设备的针脚定义连接。

网友C:
楼主先在坛子里找找,有许多个图纸。
饿米豆腐

网友D:
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晕

楼主:
对不起各位,忘了告诉大家,电脑是232九针,PLC也是232九针的,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各位,忘了告诉大家,电脑是232九针,PLC也是232九针的,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了!
PLC是哪个牌子什么型号?

楼主:
FX2N-48MR,请高手支招!

网友E(2011-02-11):
说具体点

网友F:
先定义通讯要求.线路脚位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