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并市电网

楼主(2010-12-03):
我厂有两台6300广柴500KW发电机,现在电力不够用,想把自已发的电并上市电网上一起用,该怎么搞啊?多谢。

网友A:
装上同步表,当发电机的相位与市电相位很接近时即可合闸并往发电。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具体操作方法,首先将发电机电压提升至市电电压,当发电机与市电同步时即可合闸,合闸后调整发电机有功与无功。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工控组态

网友B:
最好还是分开两部分供电,目前还没这个技术并网供电。两台变压器都没办法并网供电!除非购买专用设备!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发电机并网可以做补偿无功功率用,并不是2楼说的那么简单,做好让电力公司做,自己做也要电力公司批准的。
自学

网友D:
4楼说的对,要并网发电要电力公司批准,还要买个并网屏
學無止境

网友E:
引用楼主王小波于2010-12-03 21:33发表的 发电机并市电网 :
我厂有两台6300广柴500KW发电机,现在电力不够用,想把自已发的电并上市电网上一起用,该怎么搞啊?多谢。
我想不是往市电上并网吧,如果真是这样,你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了,国家会感谢你的!
应是退出市电,两台发电机并网后供公司用电吧,我公司八台发电机并网的呀,卡特,三菱,劳斯莱斯,还有康明斯的每个品牌两台
jxh668

网友F:
用并网柜

网友G:
劝楼主就别想并网了,并网可不象楼上各位说的那么简单,即使技术上没有问题了,请问电力公司同意吗?

网友H:
所先两台发电机三相相序相同,频率相同,在同步表的指引下两机并网。

网友I(2011-08-29):
购买comap的并机模块!

网友J:
自发电应该不能与市电并网,自家厂里的发电机可以并。电压 频率 相位角 三者相同便可以。你可以把自发电和市电 做两个柜子并且可以相互切换。比如:1 照明 MIS UPS 2.空调系统3. 动力及生产 4 消防 电梯 等分开供电。便可以解决。

网友K:
自己发电要两块多一度,还联市电,国家应该发奖状与你。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想不是往市电上并网吧,如果真是这样,你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了,国家会感谢你的!
应是退出市电,两台发电机并网后供公司用电吧,我公司八台发电机并网的呀,卡特,三菱,劳斯莱斯,还有康明斯的每个品牌两台

楼上的的公司喜欢买不同的品牌一起来并机发电呀。公司心中就没有一个品牌观念呀,

网友M:
不要和市电网并网,把用电设备分开两路,一路由市电供电,另一路由发电机供电。最好从配电室分,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N(2011-11-14):
和市电并网,这想法也太天真了吧,这电钱不让电力公司白白转了吗?还是分开供电的好。

网友O:
能够做到电压、相位同步,那么频率也应该同步了,即并网也应该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楼上的的公司喜欢买不同的品牌一起来并机发电呀。公司心中就没有一个品牌观念呀,

以上难道说不是品牌,哪个公司能够造发电机的又不是品牌呢?

网友P:
发电机并列的方法分两类:准同期法和自同期法。        2 准同期法的优点是发电机没有冲击电流,对电力系统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因某种原因造成非同期并列时,则冲击电流很大,比机端三相短路时电流还大一倍。自同期法并列的优点是操作方法比较简单,合闸过程的自动化简单,在事故状态下,合闸迅速。缺点是有冲击电流,而且对系统有影响,即在合闸的瞬间系统电压降低

网友Q:
不可以和市电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