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采集数据问题

楼主(2010-12-03):
FX2N485BD采集数据PLCFX2N-32MR。为什么有时采不到数据呀?6秒钟采一次有时会采不到。不知是那出了问题。
还有就我用的是2线。4线变2线时加的是330的电阻还是110的电阻呀?2种我都试过了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请高手回答下哈。

网友A:
这个和电阻关系不大,多半是485芯片的问题,不同厂家的通讯区别很大,换成232就可以了

网友B:
有采集到的时候吗?2线的解法在终端加110Ω电阻,你有几个设备,距离多远,用的什么线啊,距离远,设定的波特率太高了也接受不到的,建议为9600效果不错,检查你的硬件接线,然后看485BD的LED灯是否闪烁,最好用一个串口助手调试一下,看硬件是否调通,协议是否正确,有问题在发吧.仔细查找,485不是很难的,原先我感觉很难的,自己弄一下就了解了,慢慢的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