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各位大侠,请帮我

想用s7-200驱动数码管,数码管使用74595驱动,74595是一个移位寄存锁存IC。
我是新手,水平太差,在网上找了几个程序,都用不了,估计是时序配合不好。
请各位大侠指点,如能直接给出程序,就太好了。只要将“123456”显示出来就行(我买的板子是成品的,6位显示)。
关键是移位输出和时序配合上,搞不明白。

以下74595资料来自网上:

74LS595,74HC595中文资料

74595的数据端:
QA--QH:  八位并行输出端,可以直接控制数码管的8个段。
QH':  级联输出端。我将它接下一个595的SI端。
SI:  串行数据输入端。

74595的控制端说明:
/SCLR(10脚):  低点平时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清零。通常我将它接Vcc。
SCK(11脚):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Q1-->Q2-->Q3-->...-->Q7;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脉冲宽度: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通常都选微秒级)
RCK(12脚):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通常我将RCK置为低电平,当移位结束后,在RCK端产生一个正脉冲(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通常都选微秒级),更新显示数据。
/G(13脚):  高电平时禁止输出(高阻态)。如果单片机的引脚不紧张,用一个引脚控制它,可以方便地产生闪烁和熄灭效果。比通过数据端移位控制要省时省力。

注:74164和74595功能相仿,都是8位串行输入转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74164的驱动电流(25mA)比74595(35mA)的要小,14脚封装,体积也小一些。
74595的主要优点是具有数据存储寄存器,在移位的过程中,输出端的数据可以保持不变。这在串行速度慢的场合很有用处,数码管没有闪烁感。
与164只有数据清零端相比,595还多有输出端时能/禁止控制端,可以使输出为高阻态。
74HC595是具有8位移位寄存器和一个存储器,三态输出功能。  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是分别的时钟。数据在SCHcp的上升沿输入,在STcp的上升沿进入的存储寄存器中去。如果两个时钟连在一起,则移位

寄存器总是比存储寄存器早一个脉冲。移位寄存器有一个串行移位输入(Ds),和一个串行输出(Q7’),和一个异步的低电平复位,存储寄存器有一个并行8位的,具备三态的总线输出,当使能OE时(为低电平),存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到总线。

74HC595各个引脚的功能:
Q1~7  是并行数据输出口,即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口
Q7'  串行输出口,其应该接SPI总线的MISO接口
STcp  存储寄存器的时钟脉冲输入口
SHcp  移位寄存器的时钟脉冲输入口
OE的非  输出使能端
MR的非  芯片复位端
Ds  串行数据输入端

程序说明:
每当spi_shcp上升沿到来时,spi_ds引脚当前电平值在移位寄存器中左移一位,在下一个上升沿到来时移位寄存器中的所有位都会向左移一位,
同时Q7'也会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中高位的值,
这样连续进行8次,就可以把数组中每一个数(8位的数)送到移位寄存器;
然后当spi_stcp上升沿到来时,移位寄存器的值将会被锁存到锁存器里,并从Q1~7引脚输出

void  hc595send_data(uint8  data)//要传输的数据,建议用数组的方法来查询
{
uint8  i;
IO0CLR  =  spi_stcp;
for(i=0;i<8;i++)
{
IO0CLR  =  spi_shcp;
if((data&0x80)!=0)IO0SET  =  spi_ds;
else  IO0CLR  =  spi_ds;
data  <<=  1;
IO0SET  =  spi_shcp;
}
IO0SET  =  spi_stcp;
}

网友A:
这样麻烦啊,没有用过的,

楼主:
这两天,一边看手册,一边试着写了个测试程序。大体如下:
LD          SM0.0
MOVB      16#FF,  MB0        //将16进制数    FF  放入MB0中
LD          SM0.1
FOR        VW100,  +1,  +8   //设置一个8次的循环,只执行一次
    LD          SM0.0
    SRB        MB0,  1       //右移MB0中的数据,将每一位移到M0.0中
    LD          M0.0
    =I          Q0.0         //将M0.0立即输出到Q0.0
    LD          SM0.0
    LD          SM0.0
    =I          Q0.1         //Q0.1输出1,时钟信号上升
    LD          SM0.0
    LD          SM0.0
    NOT
    =I          Q0.1         //Q0.1输出0,时钟信号下降
    LD          SM0.0
NEXT                         //结束8次的循环
LD          SM0.1
=I          Q0.2             //Q0.2输出锁存使能信号,只执行1次
LD          SM0.0
LD          SM0.0
END                          //程序结束
由几个问题需请教:
1    用右移还是左移,才能将MB0中的数据逐位移到M0.0中
2    整个过程的时序,对不对?
3    我刚接触PLC,整个思路由不符合规则或不规范的,请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