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塊使用编程方法

楼主(2010-12-03):
使用FX1N-1DA-BD特殊模块控制变频器调速,取代模拟电位器,改变马达运转频率
在触摸屏里面的寄存器设置,要如何编程?

楼主:
怎么沒人討論呀?
自已頂!!

网友A:
给数据寄存器不同的赋值,可以改变变频器运转频率的设定值。至于FX1N-1DA-BD特殊模块的编程请参阅特殊模块手册。

楼主:
我看过手册了,但还是没有程序的思路,哪位曾经
用过的师傅可否上传1个程序例子,多谢!

网友B:
使用bd板模块可以直接将数字量送至D8114,BD板就会有电压就电流输出,随设置的数字量成线性比例变化。同时需要设置输出模式,当M8114为OFF,为电压输出模式(0-10V),M8114为ON,为电流输出模式(4~20MA)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多谢4楼的朋友给予详细的解答,我会安装
你的方法进行调试,太感谢了!

网友B:
有些细节没说,具体还得看特殊模块编程手册,本网站就有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听听,学习
下载积分:+1(b136082098) 聽聽,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