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3):
程序如上,我用触摸屏 直接数值输入 D1  ,   RUN 后 第一次可以按照我输入的数值定时,而后却不会重复动作来,为何?

恳请高手指教,本人新入门菜鸟

网友A:
在M19和SET指令之间加T0的常闭点
如果M19 一直接通,SET   RST执行条件同时满足时,RST优先。
应该是这个原因
试试看吧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是你关机了再开机就不执行了吧.因为D1一般不是停电寄存器

网友D:
把M19改成上升沿触发。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把m19改为上升沿, 讲mov 改为MOVP就可以的     按照你原来的m19只要一短开D0的数据就为0的所有定时器的时间为0  不会计时。

网友F:
把最后两行的RST Y1去掉,把第一行的SET Y1改成OUT Y1,并在OUT 前串入T0的常闭点就可以了,请楼主试试。

网友G:
虽然SET和RST同时存在,会在执行到最后的RST指令时将Y1复位,造成Y1为OFF而T0不能断开的假象,其实在PLC执行程序的时候,先执行到SET时仍然将Y1置位为ON,继续扫描至T0段,Y1的状态一直保持为ON没有变化,所以T0会一直保持接通,不会重新计时。
也就是说虽然程序总体上看Y1经历了由ON到OFF的过程,但T0前边的Y1是一直为ON的,所以T0在首次计时到之后就一直接通了,不会再重新计时。
将M19改为上升沿,或让它经历一个OFF的过程,T0就会重新计时。
3楼所讲的也要注意。
但是即使M19断开,D1、D0的值也不会变为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