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装三菱8.31编程软件遇见过以上问题

楼主(2010-12-04):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诶什么奇怪的,编程软件问题或者操作系统问题。编程软件在本站有更高版本的,如果还不行,则需要从操作系统解决了。

网友B:
以我的经验最关键是操作系统问题,网站其他的方法试了也没用。换了个操作系统就OK啦!

网友C:
我也遇到过,重装系统后,在装软件就好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比这还厉害,根本不能用

网友E:
好像是所有的三菱软件都要装在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F:
先把系统还原一下再装!我第一次装也是这样的!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是系统不兼容,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H:
是系统的问题,换个系统或者改注册表。

网友I: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2314-keyword-%B9%A4%B3%CC%B3%F5%CA%BC%BB%AF.html
试试此种方法

网友J:
这是你的注册表里之前有安装过没有清理干清,打开注册表找到它删了就好了。不懂的在这胡说

网友K: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我从新打开就OK了

网友L:
要装在C盘。不能更改的
下载积分:+1(pid)

楼主:
是的,装C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