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输入点问题(程序中没有该点,但该点确实有作用)

楼主(2010-12-04):
三菱PLC (FX2N)在程序里看不到有X4(光电感应器),但断开该点后机器出故障是何故?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高速计数器,中断,或伺服定位等的输入点,在程序中是看不到直接应用的。

网友B:
应该是接了高数计数器,你看一下有没有C239或C243

网友C:
呵呵,就是啊,要先理解了工艺,再来找问题啊

楼主:
谢了,确实有高速计数器

网友D(2011-05-16):
一定有高速计数器

网友E:
有啊,看说明书啊

网友E:
这你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E:
可以找个书看

网友E:
这是内部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