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丝烘箱温度控制电炉丝检测

楼主(2010-12-04):
电炉丝烘箱温度控制有一种是温度表交流接触器控制,一种是温度表和功率控制器,现在要需要检测在工作的时候电炉丝有没有烧断,短掉就报警,我想用相位控制器来做,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功率控制器控制的有点问题啊,就是电流从无到有,没有规律,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试试?电流消失证明加热丝断掉了。具体电路自己慢慢分析吧。

网友B:
有1种表可带互感器,检测表加热输出时是否有电流,无电流报警,OMRO,RKC都有,就是在普通表内加一小模块,自己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