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4):
最近 在学plc。本人os是win7旗舰版 32位的step 7 已安装 但在  安装 wincc时  百思不得其解呀!!!

试了很多的方法  还是不好解释呀  忘各位工控 朋友鼎力相助呀!!!
一次 在安装 时还出了这个错误  问题

真是 不好解释呀
忘各位多多提提意见

网友A:
安装Wincc V7 SP2前请安装V7版本。

一个补丁包折腾什么呢?

Regards

楼主:
Wincc V7  哪有下呀   楼上的

网友B:
我们有可以不安装wincc SP1,直接安装SP2的办法:(注:此方法可以解压安装文件已亲自认证但安装时不能启动SQL服务导致无法安装上这就不知道是我个人系统问题还都这样了)

如何在干净Windows 7(未安装过wincc 7.0 )下安装:
1、安装windows组件:Message Quering(消息队列) and IIS
2、 运行 WinCC_V70_SP2.exe
3、安装程序的对话框内不要按任何按钮
4、在某盘(随机的吧)根目录下,找临时文件夹 C:\{NUMBERS-NUMBERS-....} 例如: {DFDBB8FE-7426-454A-937C-F8E9230F896A} (注:此临时文件夹不一定在系统盘符下请全部分区逐一查找!)
5、在该文件夹内,找到Properties_SiWA.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修改其中 [Conditions] 段:
原来为:
[Conditions]
Action1=Extract
Action1Condition=Condition1 AND Condition2 AND Condition3 <modify string
Condition1 .... <delete string
Condition2 .... <delete string
Condition3 ..... <delete string
改为:
[Conditions]
Action1=Extract
Action1Condition=
然后存盘。
6、回到安装程序,即可正常安装 WinCC 7.0 SP2

本文转自亿万论坛: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1038304&Ar=1041616&AUpflag=0&Ap=0&Aq=1

楼主:
我已将wincc 7.0 成功安上了   但不知道怎么样呀  要是好的话  可定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将wincc 7.0 成功安上了   但不知道怎么样呀  要是好的话  可定分享给大家

呵呵,5.6G的软件,分享很杯具,况且V7的中文版还需要USB加密狗,远不及6.2来的实在。

楼主:
就是没有汉化呀  可惜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的电脑也是win7旗舰版的,我上次装了step7系统不兼容,想请问下如何解决这个不兼容的问题,能否给出具体点的方法及步骤,谢谢!

楼主:
9楼的  可以的

楼主:
Application compatibility toolkit.msi 缺这个!下载后  直接按就好了

网友D(2011-06-30):
楼主 你好 我也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弄了
遇到了跟你开始一样的情况 后来你说的下个那个兼容性的东西 也下了 但是还是和开始一样 跟你开始的情况一样
帮帮忙吧

网友E:
加油 加油装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F(2011-10-21):
楼主啊,那是怎么了呀?你解决了吗?我也是那样,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