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4):
当PLC处于接受数据中时,发送请求标志位M8122置1是否会导致接收的数据丢失,出错?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会的,
  •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要这样,你最好,准备好要发送的数据,最后点击M8122发送询问,等到接受完成后,会有M8123信号出来,不要再发送过程中重新点击M8122
    是扫描枪的功能,不发送数据,但会随时接收条形码的数据,这样的情况下,发送请求标志线圈要一直置位还是用上升沿出发置位一次就可以了?
    有QQ没这样说的不清楚

网友B:
    http://www.meas.com.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60&categoryid=2
    参考上面这个网站232通讯来编写,通讯格式自己定义,根据需要。
    我手头上条码枪都是232的,我用232bd模块编写过,也用232if编写过,就是没用485编写过,参照这个程序,我想你的问题应该很快能解决

    还有关键点,这个网站的程序有点问题,你自己要考虑到接受文件清除问题,如果每次接受条码个数一样,不会有问题,如果接受长条码,再接受短条码,就会出问题,你自己解决下,考虑一下每次新接受前,复位前面的接受数据,能提供的帮助就这么多了,剩下的靠自己了
    恩谢谢~我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问题所在。
  • 下载积分:+2(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B:
    上面回复我修改了,你再看下
    清楚原数据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上传我的程序吧。而且有个问题是,你给我的程序里没有用到M8112发送请求可以接受数据,但是我昨天现场调试的时候也试过不用M1122发送请求(台达的发送请求为M1122),但是就接受不到条形码了,加上后又可以接受到

楼主:
    程序图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图中两条RS指令主要是员工条码是8位,产品条码是12位。,M110和m111是用来切换扫描对象的。。。不然空间剩余的话不会覆盖。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居然分开扫描,唉,一个,在弄点程序处理,完全可以做到一个就能解决了
    当时遇到漏码情况电话到技术顾问那,那人建议我不同长度的分开扫,然后用了两个rs。
    昨天现场调试也试着把M1122那步给去掉。但是接受不到条形码了就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图片里就扫描枪的程序,后面上传数据和接受数据还要用到一个rs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还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