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FX3U高速输入端问题

楼主(2010-12-04):
有一台FX3U-64MR的PLC,使用了X0做高速输入,发现频率在大概80HZ左右时,X0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但在低于这个频率到是常亮,这个开始是用接近开关来检测的,后用编码器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线路、干扰是没问题的,现在发现计数不准确,在此请教各位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影响的。

网友A:
建议看看有关的手册
FX3U高速输入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