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解答

楼主(2010-12-04):
请问使用定时器串联有什么好处吗?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控制什么的?
工控组态

网友B:
X0最少接通0.5秒M0才能接通!

网友C:
X000接通,延时0.5秒M0吸合

网友D:
到位,正解。

网友E:
X000按下后要延时5秒后M0才能接通

楼主:
谢谢你们,我明白了。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