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选电机?

楼主(2010-12-04):
我厂有台旧磨床,连接罗杆的电机坏了,(800W).原来是饲服电机,现我想节约一点,想用其它电机代替,不知用什么能代替它,不知各位有什么高见,多谢了!
重在积累!

网友A:
什么磨床

网友B:
请问楼主将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我是说在工厂磨金属平面的普通的磨庆,即有沙轮机的的那种!
重在积累!

网友A:
你说的是平面磨床,平面磨床,床面行走是液压缸,好像没用伺服电机

网友B:
还是选用原来私服电机驱动方式好。

网友C:
伺服电机是控制自动进给量的,自动磨床还是要选用伺服电机,换用其他电机控制精度达不到,电路改动比较麻烦。

网友D:
我记得只有Y轴进给是步进马达。没见过装砂轮的主轴是伺服马达,有图片大家一起看看吗?

网友E:
想节约就换步进电机吧

网友F:
驱动器没坏,选、便宜一点的电机久好了
jxh668

网友G:
装磨轮的要高速电机,进级的是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