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变频器与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04):
给位老师
我用S7-200的PLC与三菱的变频器FR-720做通讯
写运行指令可以起停 但是频率是外表的!
写频率指令不可以改变频率 !感觉是变频器参数问题!
请问改哪些参数可以用发来的频率 !本人新手 谢谢各位老师啦

楼主:
哪位老师可以给个答案呀
自己顶起来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可以给个答案呀
自己顶起来吧

网友A:
看完你的问题,首先可以确定你两边的通讯参数是设定的正确的
不能写频率可能有以下原因
1、主频设定方式未修改,修改主频设定方式,选用RS-485 。
2、确定你的通讯方式,是MODUS通讯还是自由口通讯,若为自由口通讯,检测下效验码计算是否正确。
声明:本人三菱的变频器没有用过 若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对请大家指正。

楼主:
自己以解决!谢谢大家!